求助,晕死

楼主(2009-04-04):
昨天在装一个感应灯时,节能灯泡装上去怎么都不亮,查了感应开关和灯头接线都是好的,
最后放上去一个普通的白质灯就亮了,但是过了半个小时灯就又灭了,求助大家啊!  谢谢!

网友A:
感应灯头的说明书已经明确标注:不能用节能灯泡(电感电路),只能用白炽灯(纯电阻电路)!

楼主:
哦   但是为什么我换了白质灯后  过了一会也不亮了呢

网友A:
感应灯头有声光延时控制电路,主要应用于楼梯过道的临时照明,在夜间可因声响自动接通电路,而白天有强光时则停止照明,节约用电!

网友B:
不能用节能灯只能用白炽灯而且是有延时的

网友C:
呵呵,为了节约用电竟不能用节能灯?

网友D:
谁说没有!~现在有节能灯专用的感应开关!~随便一个电器商行都有卖的!~

楼主:
各位
我用的就是球形磨砂节能灯   这个是可以接感应开关的
但是  还是出现了以上的问题
之后换了白质灯竟然会亮
这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