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4):
本人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给这个模拟量模块加上24V电源,是从S7-300的电源引过来的,可是模块的24V信号灯没有亮,请问是怎么回事呢,望能指教!

网友A:
确认电源是否接对了端子,模块是否坏了。
24V接端子1,M接端子20.测一下电压是否正确。
看一下硬件组态中是否组态型号正确并已下载。

楼主:
你好
你好啊,请问可以和你联系吗,我的QQ70730740

网友B:
量一下DC24V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我用万用表量了啊,一切正常啊,可是就是信号灯不量。我就郁闷了

网友B:
接线及电压都没有问题,就怀疑你的这个SM334模块了;是新买的吗?

网友C:
电源正常的话,就很有可能是模块的问题,建议你换个全新的或是好的模块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