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4):
请问各位
   我公司要新建一个厂房,需要电力变压器(干式10kv/0.4kv)总容量约4000kva左右。因为我考虑到工厂白天班、晚班和深夜班用电变化很大,为了经济运行我就想采用一个2000kva;一个1600kva;一个800kva并网运行(变压器都符合并网运行条件)。但是设计院都说不行。变压器供应商的“销售员”也说不行。请各位给个意见!谢谢了!

网友A:
最好分两个变压器,容量相差太大并网不安全。

网友A:
如一定要这样用的话,就是分负载来用,不并网。容量用少时就并网后断开不用的变压器,做到不停电转电。可以多设计三个出线柜(开关电流与进线柜一样大),自行并网。不用与供电设计商量。注意相线

楼主:
但我查了很多资料都说并网是比较好的运行方式。我的用量比也没超出3:1啊

楼主:
分负载来用是好,但是要分的均匀也不好搞啊,我们工厂比较特殊,各地方的用电有时候开有时候不开

网友A:
我实际使用过并网每台变压器负载电流都差不多。小的可能过载大的可能未满载

网友A:
用三个1600

楼主:
两个变压器不是很理想。深夜班的负载率太低了,空载损耗大

楼主:
我希望晚上用一个800的这样应该负载率应该在50‰比较理想。

楼主:
晚上负载率经常也只在10~20%(800kva)

网友A:
那装个2*2000。1*630就行了,2000的晚上关了用630。用出线开关并网就OK了。
晚上好浪费供电局的费用并不会减少,我这边是18元/KVA/月

楼主:
装个2*2000。1*630超出了容量比3:1了。
wyr7728,你说并网可行吗?供电局允许不!

网友A:
不能并网使用,用2000时630就要关了。

楼主:
那划不来,630的不就利用率很少啦。再说还是要短时并一下的。因为不能停电。

网友B:
我刚刚问过了。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容量差不能超过10%,进线一致出现一致

网友B:
2楼的师傅还是非常有经验的

网友C:
并网运行有三个条件 A容量比在1:3以上 B阻抗相等 C接线组别一样 这样才可以并联运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并网运行有三个条件 A容量比在1:3以上 B阻抗相等 C接线组别一样 这样才可以并联运行
那是理论

网友D:
变压器并列运行条件:1变压器的电压比应相等(允差正负5%),2变压器阻抗电压相等(允差正负10%),3变压器的连接组标号相同,4变压器容量之比应尽量想同或相近(不能超过3比1)

网友C:
没有太大的意义, 基本电费是以容量按月收取, 变压器停下来也收费的哦。 如高控高计的话 也只有变压器空载电流, 对于大用户来讲这点可以忽略不计的。 低控低计, 那作为企业来讲就更没有这个必要了, 不过从环保来讲还是有必要的。 呵呵。

楼主:
小数怕长计啊。容量越大空载损耗越大。如果可以并网的话不就都解决了吗。理论可以,问题是有没有人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