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4):
我有台三相变压器,380变190,我需要115,也就是相电压,变压器的接线是Y0/Y0,我是第一次遇见,不知道是何接线,难道初级是380+N ,茨级是190+N,还有次级的N需要接地吗,如果不接地不就成了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了,万一一相接地了,我的其他两相上的设备不是过电压了(都是单相设备),而且空开也不会跳闸

网友A:
是没中点,不适合你用

网友B:
初级是380,220的输入电压,中性点接不接零线都行。次级是190,110的的输出电压,次级线电压是190,相电压是110,你需要115的电压需要接次级中性点,次级中性点不接地就是个隔离供电,接不接也无所谓,但次级也要有短路和过流保护。

楼主:
保护肯定要有,假如次级不接地,万一有一相接地了,那么短路肯定谈不上,过流也不可能,原应是中性点不接地,但是设备接地了,有电压或是漏电流这些保护不会动作,起码两个小时不会的,直到其他两厢有绝缘击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保护肯定要有,假如次级不接地,万一有一相接地了,那么短路肯定谈不上,过流也不可能,原应是中性点不接地,但是设备接地了,有电压或是漏电流这些保护不会动作,起码两个小时不会的,直到其他两厢有绝缘击穿
你知道以前沿海有两线一地制供电吗,就是三相电有两相用电线一相用大地也可以输三相电。有必要用隔离变压器的地方中性点就不应该接地,接了地就不是隔离的了。

网友C:
让我长见识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
想和六楼的 讨论讨论。以国外的 接法,像这种变压器的 接线方式,次级中性点也该接地,原因有两,:一 防止初级影响次级,也就是380窜到190,保护次级,类似配电变压器230变230,次级一点接地,或是400变110,次级一点接地,保护作用。二,使二次侧可靠工作,出现漏电后开关可靠动作。并且三相对地电压保持相当,115.不至于三相不平衡造成对地电压部分高于相电压而低于线电压

网友D:
很难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