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和频率的关系

楼主(2009-04-04):
漏电开关如经常跳闸和频率有没有关系。。。。。我办公室有15台电脑和5台打印机。。。。因为这些都是电子设备,,启动时可能会造成谐波。。。。改变频率。。。从而使漏电开关跳闸。。。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漏电保护器不保护频率降低或者升高,也就是说频率不会影响保护器

网友B:
漏电开关只跟进出线电流平衡有关!和其他无关??

网友C:
漏电开关跳闸是在电子设备启动时?

网友D:
和频率没关系吧,是不是启动时电流太大啊

网友E:
在被保护线路中,如果存在大量的谐波,漏电开关有的会动作

比如,漏电开关下面接一台变频器,会频繁的跳闸

网友F:
应该跟频率没有关系的
但的确受大量谐波的影响,会频繁跳闸的

网友G:
电脑和打印机产生的谐波不足影响漏电开关,反而当带有变压器等感性负载的设备启动是会产生大电流而引起漏电开关的过流保护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