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4):
想问下谁安装过天车遥控器  小弟安装过不知道现在电工是什么价格  哪个大哥有安装过的给个参考的价格 具体的说就是安装加调试大概要20个小时

网友A:
我公司在用,但是在安装车子的时候就已经在了,所以不最大具体的价格,但是我想这就根据你的天车的大小来定价格了

网友B:
请问是安装无线遥控器还是什么地操的?天车是多大吨位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定

网友C:
新安装和改造过几台,但都是按工班给的,具体价格不清楚.帮不上忙

网友D:
可尼的遥控器加接收设备一共2W美金

楼主:
是天车遥控器  30T的 只是工时的 价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