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4):
大家好 ,我新来的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我是一个电子厂的电工我们厂比较小用的是三相四线制外加一根底线共五线。分为3条流水线每条大约有40个日光灯20个烙铁 。另外只有一台回流焊,今天把回流焊启动后其他流水线的日光灯会不停的闪烁随着回流焊温度不断升高闪烁的更厉害甚至不亮,希望到家等帮我找出原因。对了其中一天流水线是一个星期前装的
车间具体线路是:从一个漏电保护器出来的是三相四线的主电路 ,在在这个主电路上分3支分路X Y Z,同样是三相四线。其中X供一条流水线(1),Y又分为两小支三相四线的分别供流水线(2)流水线(3)。Z同样分为两小支三相四线电路分别供流水线(4)和回流焊机。发生问题时流水线(1)基本没用(2)和(3)(4)用的多些。
请问这样的线路负载平衡吗  出现上述问题是负载不平衡造成的还是负载过大造成的?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我感觉是4号线负载有点大,有欠压的可能.日光灯是电子灯管,你在焊机工作时量一下日光灯的电压看看是多少

网友B:
负载应当尽可能分配到三相上是平衡的;
我有一客户做的设备上同时用750W的变频器有40多台,最初用单相的三菱变频器,三相平均分配,但由于工作不同时的原因,很难达到平衡,后面设计的还是全用三相380V的变频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工作的时候你测一下三相电流吧,负载平不平衡就知道了!
现在所出现的问题:测一下各自的开关前和开关后的电压有没有变化,问题出在哪里就知道了!
记得把答案公布!

网友D:
單獨從電房拉一組線給回流焊就可以了,什麼都不用理,回流焊功率是很大的,用25平方線按三相四線方去拉一組給它自已用就可以了

网友D:
你們廠用的線是多大的啊,這麼多用電負載,線不夠大的話很危險的

网友E:
配电的问题,先计算每条线的负荷是多少,然后根据同时系数在算计算负荷
尽量作到三相负荷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