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4):
大家好
我是个初学者
弄不明白模拟量
请教大家帮我简单的指教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不想让初学者有误解~因为模拟量涉及的范围比较广,而自己也很懒,不想多敲击键盘~

你可以去看《西门子s7-300模版规范手册》中关于模拟量模版章节~~其中讲述了如何去组态硬件,而对于PLC来说,无论你组态何种信号模式(单极性或者是双极性),如单极性4-20mA,双极性的正负20mA。都会以单极性对应0-27648而双极性对应正负0-27648来进行处理。

而对于热电偶,热电阻,除特殊情况外(Cu介质)其余的都是采样值与真实值是10倍的关系。

对于模拟量采集程序,非常的简单,假设你组态的地址为PIW256,那么你写L PIW256就采集了,梯形图只不过使用MOV而已。

所以,先去看看模版规范手册会受益很多,请仔细看,特别是接线部分,省的届时在现场大叫“我都对的,怎么会出现7FFFH的数字?”。

网友B:
楼上说的好

网友C:
呵呵,2楼的高手,说的好

网友D:
说的好啊   真是长见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