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4):
雕刻机上的主轴变频器空转时正常,进行雕刻时主轴速度变低,频率400HZ,速度很低(电机没劲),变频器不报警,不超流。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电机没劲,雕刻有阻力时速度就下来了,电流才1点几个安培,电机是2.2KW 变频器是单相220V 2.2KW的

楼主:
主轴速度是在3000-24000转

网友A:
检查一下主轴是不是正常?

网友B:
主轴变频器空转时正常,进行雕刻时主轴速度变低,应查变频器和控制计算机

网友C:
没错,在加载以后,如果转速跌落,电机没劲,先查看此时的电机电流是不是达到了额定电流,如果没,那就是变频器的设置了。

你说转速很低,是多少?400Hz的电主轴,其额定转速是多少?别光看功率是2.2kW,如果它的额定转速定的很高,比如说,24000rpm时,电机的功率是2.2kW的话(一般的电主轴都是这么定的),那电机的转矩就很小很小了。就是没劲。前提是电机电流已经达到额定电流了。

网友D:
如果说以前能正常使用的话,那就说明这样的配置是够用的了!
空转电流和负载电流一样吗?谁大谁小?
操作有没有问题?
电机轴承的声音空转和负载一样吗?

网友D:
还有就是变频器输出的频率?
请楼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