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37KW三相异步电动机,用来控制搅拌,不需调速,接在400KVA的变压器上,不需频繁起动,请问各位大侠,用直接启动行否?

网友A:
建议使用软启动。

网友B:
你的条件是允许的。怕麻烦就直接启动。
  有钱就用软启动。呵呵。看个人吧。

网友C:
有钱用变频器,没有钱用星三角,直接启动对变压器不好

网友D:
楼上说得对,建议"有钱用变频器,没有钱用星三角".

网友E:
你应该选星角启动
经济同时对变压器影响不大

网友F:
软启或星三角。直起电流太大

网友G:
使用星三角比较好,这样可以减少对变压器的冲击。

网友H:
星三角比较好。

网友I:
星三角比较符合经济利益

楼主:
采用星三角启动。
空开采用100A,接触器分别采用60A、60A、100A,是否合适?

网友J:
不能提直启。星角启动。

网友K:
谁告诉我什么软启动?
这个东西怎么计算?

网友L:
最好是星3角,有钱也别用变频

网友M:
星三角也不是太麻烦啊

网友N:
还是用个软启动吧!虽然成本提高点,但是对电机的损耗是最小的,这样算下来还是省钱的啊

网友O:
空开采用170A,接触器分别采用100A、100A、124A,

网友P:
本人认为,要看400VA的变压器都带什么设备,也就是说看变压器的负载率,如果很小,或只带你的37KW,是可以直接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