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我是刚学自动化,看了一些关于通讯协议方面的知识,不怎么理解,不知道这个协议具体是什么,是软件还是个什么其他意思,两个通讯模块是不是通过光缆就能够连接,那协议是放在哪边的,问题很菜,希望高手理解!                    谢谢了啊

网友A:
协议是一种约定,属于软件方面。

要成功通讯,要符合2点,硬件上与软件上的一致。

就如同交流,首先要人与人,这是硬件上的一致。其次是语言的一致,这两点符合,就可以正常交流了。

通讯业如此~~

网友B:
设备间是通过通信数据来沟通的,协议就是一种约定,输出数据按约定格式输出,收到数据按约定格式解释。一般使用通用的协议,也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C:
通讯协议是一种能够互相识别对方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