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我遇到的问题是,用一个主站去依次带五个分站,1号主站的输出控制启动2号分站的启动,2号分站的输出再控制3号分站的启动,这样依次下去。(因为煤是从5号向1号运的)为了节省电力资源现在要求在主站按下启动时5号分站先起,经过延时4号分站再起,再延时3号分站启动。。。。。。,当正常停止时从5号分站先停,再4号分站停。。。。,当故障停车时,比如3号故障停车,这时要4号5号立即停车,2号1号延时把皮带上的煤运完后再停。这是控制要求,如有了解朋友的,请用程序示意一下这个皮带起停控制,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是个简单的控制程序有些书上有相关的例题程序慢慢找找看能找到的

网友B:
就是延时和顺序控制,很简单的.自己看些PLC资料学着编吧.稍微有点基础的个把小时能搞定了.找一下三菱的仿真或编程手册里就有延时和顺序控制的例子,拿来拼接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C:
您看如下地址的文件是否能解决您的问题,虽然应用的场合不一样,依我看其原理应该是一样的,不过是继电器-接触器系统。http://co.163.com/neteaseivp/enterp/gps/toLogin.jsp?source=downDrawing&pk=93275&way=3

楼主:
各位朋友,谢谢你们的帮助,我是个初学者还没入门,现在正在学习阶段,工作中遇到了这么个问题所以才上网求助的,希望以后各位朋友可以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