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PLC通信端口不正常,经常有只接收不发送数据,知道原因吗?谢谢!

网友A:
哪个型号的?
只接收不发送数据是与外接触摸屏通讯还是什么?

网友B:
和电脑连接正常?
哪个系列的PLC?

网友C:
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
我有一个文本显示器与三菱的连线,厂家告诉我用三菱的编程电缆就可以,结果就是只接不发。
后来按图自己接了根线,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