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道????

楼主(2009-04-05):
如果线路的电压是115,那么你的漏电断路器的额定电压是选115 还是230,实际上115的额定电压的漏保很少

网友A:
你提问的是意思是什么呢?

楼主:
就是115的线路可否选普通的漏保,也就是常用的230/400 的漏保,有无影响

网友B:
应该一样可以用的,因为漏电断路器的额定电压只是它工作时所承受的安全上限,而脱扣电流才是漏电断路器的直接数据,它关系到人身安全.

网友C:
不行的,因为漏保的脱扣线圈需要足够的电压才能工作。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楼主不放心的话,可以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因为漏保的脱扣线圈需要足够的电压才能工作。
正解。不能工作。

网友F:
既然有115V的电压等级就有这个等级的电器

网友G:
我胆子小,想还是用合适的比较好,能规范就规范,做因为一点马虎有风险,就怕什么时候出事情了反应不灵敏事情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