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接零接地!

楼主(2009-04-05):
各位师傅:
     有个问题就是:
         变压器低压端的出线接零(工作零线)与接地为什么是共用的呢?而且是接在一起的。
      这是为什么。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各位师傅好:谁能讲讲BKD16--400的电气原理图

网友B:
380V系统中性点是直接接地的,一般零线出线端设一点接地。零线是走工作电流的,地线正常是没电流的,当电气设备漏电时,地线走单相接地电流。

网友C:
这就是供电系统中的TT系统,电源侧(也就是变压器的低压侧)接地,负载侧也接地,主要是为了保护人身及设备的安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压器低压端的出线接零(工作零线)与接地为什么是共用的呢?而且是接在一起的。

请你理解成公共连接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供电系统中的TT系统,电源侧(也就是变压器的低压侧)接地,负载侧也接地,主要是为了保护人身及设备的安全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