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rispeed G7故障

楼主(2009-04-05):
一台Varispeed G7  400V级变频器,面板上有频率显示,测电压无输出,请大家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急,拜托个位了.

网友A:
你的V\F是怎么设置的啊?
把你的相关设置说下啊
要不大家怎么帮你分析啊???
这台设备是新装还是用了段时间后出问题了啊?

网友B:
你都没有说你的是多大功率的?
用在什么设备上面的哦
说一下吧
应该是马上可以解决的
不是什么大问题撒

网友C:
驱动板坏了

网友D(2009-05-19):
重新看一遍说明书。

你是不是还没运行,在错误的模式下查看的参数?

网友E:
主板上跳线改一下。

网友F(2009-06-19):
引用 网友E:
主板上跳线改一下。
跟跳线的关系不太大
楼主那?说清情况才能帮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