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系统:7.5kW风机控制;
设备:SIEMENS的MM440变频器+普通电机(F级绝缘);
特点:没有输入电抗器、输出滤波器等变频器周边设备;
问题:在完成了规定的“快速调试”以后,激活启动信号,即报故障码:F0023(输出断相);
分析:元器件、电机、变频器都是新的,而且输出没有断相(用万用表测量确认)。那么只有可能是变频器开始工作以后,干扰造成系统误报故障码。因为此系统变频器输入和输出的电缆没有屏蔽,仅采用橡胶绝缘软线。
处理:用两个环氧体磁环,穿入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动力电缆线,并缠绕数圈。再次激活“启动”信号,系统正常运行了。问题解决。

看来传说中的磁环可以解决变频器引起的干扰问题是真的。^_^。起作用了!此时的心情很爽!

网友A:
恭喜你经验又多了

网友B:
竟然有这样的解决方法???

那是否是输出到电机的线缆过长?如果不是的话,那么MM440的品质就的确如外界传说的那样~~烂啊。

网友C:
学习了,以前没遇到过类似情况.以后有相同故障可以试一试.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有这样的解决方法???

那是否是输出到电机的线缆过长?如果不是的话,那么MM440的品质就的确如外界传说的那样~~烂啊。

BestRegards
线一点都不长,可能也就5-6米吧.但是,没有任何EMC防护规则,就是一个实验装置,比较非正式的那种。^_^

网友D: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解决办法,真的是人外有人,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