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各位师傅小弟请教一个问题就是高压倒闸的操作流程图?先停哪个开关再停什么最后怎样?送电时又该如何操作?小弟是个新手望各位师傅多指教

网友A:
你可以用QQ联系我16325442
低压负荷切断-- 切断低压主授开关--切断变压器—切断高压主受开关--停计量柜开关—切断进线开关—送进线开关—送高压计量柜开关—送高压主受开--送变压器--    送低压主授开关--送低压负荷开关

网友B:
怎么没有人回答?应该先填好工作票,工作票的格式

                        仿真变电所倒闸操作票《一》
单位                                                 编号
发令人 受令人 受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终终止时间       年     月    日     分
(                  )监护下操作               (                  ) 单人操作                  (                      )检修人员操作
操作任务:仿真变母线由运行改检修操作(母线停电)
顺序 操     作     项       目
1 拉开1#主变出线柜的真空断路器,并检查断路器确在分闸位置
2 将小手柄扳到“分断闭锁”位置
3 拉开1#主变出线柜的线路隔离开关,并检查下隔离开关确在分闸位置
4 拉开1#主变出线柜的母线隔离开关,并检查上隔离开关确在分闸位置
5 拉开仿真变进线柜的真空断路器,并检查断路器确在分闸位置
6 将小手柄扳到“分断闭缩”位置
7 拉开仿真变进线柜的母线隔离开关,并检查上隔离开关确在分闸位置
8 拉开仿真变进线柜的线路隔离开关,并检查下隔离开关确在分闸位置
9 对仿真变1#主变出线侧验电后,合上1#主变出线柜的接地闸刀,并检查
10 将小手柄扳到“检修”位置
11 对仿真变进线侧进行验电后,合上仿真变进线柜的接地闸刀,并检查
12 将小手柄扳到“检修”位置
13 悬挂标示牌“禁止合闸,有人工作”,并加遮拦
14 汇报上级或调度
备注:
操作人:                          监护人:                                  值班负责人(值长):

 仿真变电所倒闸操作票《二》
单位                                                 编号
发令人 受令人 受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终终止时间       年     月    日     分
(                  )监护下操作               (                  ) 单人操作                  (                      )检修人员操作
操作任务:仿真变母线由检修改运行操作(母线送电)
顺序 操     作     项       目
1 收回检修工作票,拆除所有安全措施
2 在仿真变进线柜,把小手柄扳到“分断闭锁”位置
3 拉开仿真变进线柜的接地闸刀,并检查接地闸刀确在分闸位置
4 在1#主变出线柜,把小手柄扳到“分断闭锁”位置
5 拉开1#主变出线柜的接地闸刀,并检查接地闸刀确在分闸位置
6 合上仿真变进线柜的线路隔离开关,并检查下隔离开关确在合闸位置
7 合上仿真变进线柜的母线隔离开关,并检查上隔离开关确在合闸位置
8 在仿真变进线柜,把小手柄扳到“工作”位置
9 合上1#主变出线柜的母线隔离开关,并检查上隔离开关确在合闸位置
10 合上1#主变出线柜的线路隔离开关,并检查下隔离开关确在合闸位置
11 在1#主变出线柜,把小手柄扳到“工作”位置
12 合上仿真变进线柜的真空断路器对母线充电,并检查断路器确在合闸位置
13 合上1#主变出线柜的真空断路器,并检查断路器确在合闸位置
14 汇报上级或调度
备注:
操作人:                          监护人:                                  值班负责人(值长):

网友C:
要实际操作 说没得用 各屏的操作方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