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请问各位高手:因为食堂吊顶有打火现象,顶上日光灯开不开,插座又没电,为此我单独放了一火一零到插座,再从插座引线到灯,吊扇还是原来的线,为什么灯的开关影响吊扇,灯的开关是我重新安装的,与原来的线没有关系。

网友A:
吊扇的线从那引的?

网友B:
把吊扇的线也重新引吧。

网友C:
如果你没说错的话,这个问题就有点怪了!

网友D:
把电灯和电扇的线路对调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接错线了

网友F:
你线接错了哦!对的怎么会这样吗

网友G:
是不是你给串接了啊,画个简单的图上来

网友H:
我想也是线接错了!
请多指教

楼主:
吊扇的线是以前老线,灯和插座的线是新放的,它们都从同一处取电源。

网友I:
肯定是你的开关控制到灯的回零线了

网友J:
估计是串起了

网友K:
不会是你说的这样吧

网友L:
可能是你的灯线路与吊扇的线路有连接

网友M(2009-05-05):
你应该是把线串的一起了吧

网友G:
再仔细看看你的接线,不行就画下来,也许画的过程中,你自己就会发现问题了

网友N:
你看一看灯的亮度,扇的转速,如果都不够就是串联了,如果都够就是并联了。

网友O:
建议把吊扇的线也重新引吧。

网友P:
估计是开灯后打火造成了电扇的回路与废弃的灯线接通,

网友Q:
肯定你接成串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