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LC师傅

楼主(2009-04-05):
请教各位师傅西门子语句表程序监视时!RLO STA STANDARD 都是什么意思啊!STANDARD有什么用处啊!!

网友A:
RLO:逻辑结果
STA:状态位
Standard:默认状态

RLO与STA应该不用过多介绍,如果你读过STL手册的话。

Standard就是指地址或者变量的初始值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