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过负荷问题

楼主(2009-04-05):
厂里有一台315KAV的油式变压器,有严重过负荷现象,现提高功率因数达到0.95左右.但总电流为600A左右.偶尔会达650A.还存在过负荷.二次额定电流为500A ,不知还有何方法保护使变压器?,负荷不能减.现在天气开始炎热了,是否可以用风扇对着变压器吹,用什么风扇吹最好,要注意什么啊?希望各位同仁提出宝贵意见.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给换变压器的话也只有架里俩台地笼吹,我厂一到夏天大都变压器都这样搞

网友B:
可以用风扇也可以用循环水冷却但是用注意安全 经常巡视主要是油位

网友C:
变压器不许长期过负荷运行,最好换一台大一点的

网友D:
4楼说的对,你这是违章作业,也是野蛮作业。

网友E:
当年两台1000KVA 的变压器负载过大

俺派了两个人拿凳子坐那里看着,用多条水管冷却,熬过了一个夏天,后来换成了1600的3台

楼主:
楼上是一位很有经验的电工,经常看你的见解,很不错,谢谢

网友F:
我看还是用别用水,万一漏水就麻烦了。还是换了吧

网友G:
最好还是换台大的,要是搞出问题了就更麻烦。

网友H:
最好还是换台大的,不给换变压器的话也只有架里俩台地笼吹,

网友I:
不要光喊人家换变压器,变压器不是说买回来就买回来了的,要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叫人家停产不成?赞成1213712137的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