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请问电机的主副绕组怎么样区分

网友A:
是什么电机?是单相电机吗?如果是单向电机,主绕组的电阻小!如果是双向电机主付绕组一样大!!

网友B:
主绕组线粗  副绕组线细

楼主:
谢谢了现在我清楚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还想请教一下
楼主,谢谢了,现在我知道怎么区分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还需请教一下,就是我有一台单相电机,现在我想实现他正反转,请问电容是接在主绕组上呢还是接在副绕上,该怎样接呢?能给出一个电路图吗?

网友C:
接在主绕组上,反转,力矩不足而且发热

这样:电容不动,将两个绕组的其中一个绕组的两个线头对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