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6KV等级单条YJV3*240高压电缆,实带5300Kvar左右补偿装置,无功容性电流约为570A,但电缆不发热,请问电缆流过容性电流截面积如何选择

网友A(2011-03-09):
按照额定电流选择即可 不需要考虑尖峰电流 240的额定电流是不是比570小了点 应用300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