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各位大大,如何才能实现用PLC控制传感器?比如,重量传感器,我想称出50公斤的东西,这个50公斤数据如何用PLC控制传感器来实现,是先把数据写入PLC,然后由PLC再控制传感器?还是直接把数据送入传感器,由传感器自行计量到时候只给PLC以个信号表示下就行了?
线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A:
PLCi不能控制传感器,传感器是为了采集信号用的,你只能用PLC控制称重称进料的阀或者是泵的启/停,以实现称的重量计量。

网友B:
呵呵;
PLC上用模拟输入模块,将重量转换成PLC内对应的数值;
数值到时PLC给一个开关量信号停止;

网友C:
PLC采集传感器数据, 控制执行机构.

网友D:
你的概念有误,不是PLC控制传感器,是传感器给信号到PLC
PLC就像是大脑,而传感器像是眼睛和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