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从原点做多个位置控制再发同样的脉冲数回原位置但每次都会超过原点十几丝,急求帮助

网友A:
这个问题有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A 机械方面:
   1 . 传动部件存在间隙;
   2 . 伺服出力轴存在打滑现象;
   3 . 传感器检测分辨率不够:
   B 系统方面
   1. 采用了绝对位置定位指令时,速度过高;
   2. 发送脉冲的加减时间过短;

网友B:
你的传动用的是什么?丝杠?

楼主:
用的DRVI相对位置控制指令,速度是一样的

网友C:
如果用丝杠传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丝杠的间隙了
或者你是坚着放着的,有惯性的原因

网友D:
1.传动部分的精度。
2.减速时间过短所致。

楼主:
每发7000个脉冲驱动器显示接受的脉冲数比PLC发的脉冲个数多30个左右是怎么回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