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5):
请教各位老师!!供电局是如何计算电费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A:
用电表计量

按时段收费

照明单独

各地不一样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是如何计费的。能详细一些说明吗?

网友C:
供电局收取电费,分为工业用电和照明用电,工业用电又分为普通工业用电和大工业用电,照明用电分为居民照明和工业照明,大工业用电要按变压器容量收取基本电费,此外再加上用电量多少收取,其余基本是按用电量多少收取

网友D:
呵呵;居民用电的只是按电表来收取,当然有的地方有分时的电表,不同的时段电费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商业电价
峰: 7.30~11.30    17.00~21.00   价格:1.347元/度
平:11.30~17.00   21.00~22.00   5.00~7.30    价格:0.898元/度
谷:2.00~5.00     价格:0.449元/度
这是我们这的收费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