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6):
原来使用三菱开发软件很好,现在突然plc读写和诊断时均弹出(没有连接通讯线也是):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的设定后再执行.<ES:01808009>,请教各位这个如何解决啊?

网友A:
这个应当是电脑上的原因吧;
用其它电脑试一下能不能读出程序;

网友B:
这个如果有多的电脑,多的编程线,更换用下就很容易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检查你电脑COM口的设置。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电脑就没有串口啊,你先确认一下,在电脑上的设备管理器里看
也可以看看机箱上有没有串口的硬件

网友E:
1、换台电脑试试,排除通讯口的问题,注意com口的设定。
2、换条通讯电缆试试
3、看看电脑是否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