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6):
学习PLSY,DRVI,DRVA指令时,想观察Y000的输出变化情况。用了GT SIMULATOR2,可执行时YOOO变化,怎么回事?

网友A:
触摸屏仿真,那PLC呢,有实际的PLC吗?

楼主:
PLC 是FX2N . 也是仿真的
我做其他仿真都没有问题的,就Y000没有变化

网友B:
该指令在仿真时是看不到效果

楼主:
那监控哪个寄存器,可以模拟出Y000的输出呢

网友A:
对应Y0的脉冲数量寄存器是D8140
但仿真对于定位指令是看不到效果的,这个还是拿实际的做吧

网友C:
呵呵;对于基本的指令,可以用仿真软件来模拟;
特殊功能的还是用真实的硬件操作吧;

网友D:
脉冲命令是无法仿真的,因为其频率很高,仿真软件运算速度不够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