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6):
请问各位
   有谁用过 电力变压器并网运行。我公司要新建一个厂房,需要电力变压器(干式10kv/0.4kv)总容量约4000kva左右。因为我考虑到工厂白天班、晚班和深夜班用电变化很大,为了经济运行我就想采用一个2000kva;一个1600kva;一个800kva并网运行(变压器都符合并网运行条件)。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用起来会有什么效果。请各位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我们厂6台变压器并网运行,你的想法很好,但是最好任何时候都有2台变压器同时运行,并且任何1台都能满足你的负荷需要,当1台故障时另一台可正常工作。当然如果停一会电对生产无甚影响另当别论

网友B:
说的对否仅供参考,你的三台变压器只能独立运行,400V低压侧不可以并网使用,因为你的三台变压器容量不一样大,阻抗不等。

网友C:
一般来说满足三要素即可并联

但是容量相差太大,就不会满足三要素

网友D:
电力变压器如果并网运行是可以的。但其容量必须是一样的。要用同一厂家生产的。如果不一样容量小的将很快损坏。

楼主:
互感器2008:你会不会搞错了呢。三台变压器容量不一样大,但是阻抗可以相等的。
超级大手   :我记得容量比在3:1范围内都符合并网条件的(理论是这样说的)当二次侧电压一样的时候无论容量大小都不会有环流产生。容量比太大就是怕万一两台变压器二次侧电压不同的时候产生的环流比小的可允许的电流还大而烧坏小的。

楼主:
这是变压器并网运行的必要条件。
1、接线组别相同。
2、变比差值不超过±0.5%。
3、短路电压值不超过±10%。
4、两台变压器容量比不超过3:1。

楼主:
小代:请问你们厂的6太变压器最大的是多大?最小的是多小?
应为理论行的东西实际用起来不一定行得通。

楼主:
请问有谁知道供电部门是否严格要求动力和照明分家的呢?到车间再分行不行呢?

楼主:
有谁用过“顺特”的干式变压器

楼主:
有谁用过ABB的干式变压器

网友E:
我们公司相邻的变压器都通过联络柜连在一起

楼主:
谢谢12楼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