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6):
下图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构,一个小轴,二端各装一个轴承。就这样子,转速12000转/分钟。关于跳动就不用说了,这么小轴最大也就0.03.
请分析一下。这个东西好做吗?你的加工艺是怎么样子的?配合关系是多大?

网友A:
加工这个轴一般水平的就费劲了

楼主:
加工难度是另外一回事,设计者要设计的是工艺。编写一个加工艺出来就行了。正确的加工艺,才能做出合格的产品。

网友A:
说的有道理啊!作个设备每个部件都要有工艺,到了最后还要有个组装工艺
我在这方面实在是知识匮乏啊!

网友B:
不精通,说一点了,别见笑
先用镗床镗孔,然后铣中间的缺口

楼主:
我发这个图上来的目的是也让大家想想,这么个简单东西还不成吗?
其实这是一个实例,有人曾做了N次均不成功,轴承只要一上去就烧了。后来我给教他怎么做,按我说的工艺加工方式和配合尺寸。一次就OK了。
不信你做一个试试。

网友C:
原来设计机械还要给出加工工艺吗   ?

也可以不的吧   ?
我不是搞机械的.

网友A:
是不是得先做个胎定位啊!保证两个轴承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设计机械还要给出加工工艺吗   ?

也可以不的吧   ?
我不是搞机械的.
呵呵

不懂加工工艺,设计出来的产品十有七八不合格,所以搞机械设计者,最好是去机加车间做一段时间。做电气设计者最好做做一段时间的操作工,要不然你不知道怎么样才叫人性化操作。

网友A:
翻了翻公司的工艺卡片,保存完好
好象只是应付检查时用到过
车间的工人干活都是按照自己的工艺在干

网友D:
不懂加工工艺,是没办法做机械设计的.做机械设计的也不可能不懂这些.要不然设计出来的东西别人都加工不出来,那还设计个什么呢?

楼主的零件,难度在两个孔的同心度,和两孔轴线的平行度.如果只是做个样品,我就放在线割机上拉一刀算了,这同心度,和平行度那是没得说。如果我要送外加工的话我必需做一个夹具。要不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楼上的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200高的距离,线割也不是正的了。这个孔肯定只能是镗,一刀下来。12000转的转速,难度就是在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上面。
没有做过主轴和精密零件设计,是想不出加工工艺和配合关系的。

网友A:
难道需要特殊的加工工艺

网友E:
左边的用固定的轴承, 右边用轴向可转动的轴承(俺不是做机械,不知道这类轴承的专用词叫什么), 可保证两轴承的轴心在同一直线上...

网友F:
冒昧说一下,可能不对.别笑.
我想首先把轴承座放在平台上画线,然后钻孔,并保证两孔的同心度
轴吧,取一根直径为10的料,用切割机切取200长即可,然后夹到车床上用砂布打磨轴承配合处即可

网友A:
楼主的这个帖怎么不来好好给大家说说啊

网友G:
大家看我的方法可不可以。流出加工余量,用镗床一刀加工完,后用绞刀精加工,留两道过赢量,然后装配。大家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看我的方法可不可以。流出加工余量,用镗床一刀加工完,后用绞刀精加工,留两道过赢量,然后装配。大家看可以吗?
1.这么长的位置,哪有这么长的绞刀?只要这样一换刀就不同轴了。绞刀适用单孔,对这种孔是不适用的。
2.配合不正确。

网友A:
楼主难道就不能介绍一下吗?都这么长的时间了

网友G:
楼主打算让 帖子沉了啊   工艺是什么样的
发出来大家学习下

楼主:
很久了,主要没有时间写贴。
这种零件虽说是一个实例,但这里主要是说一下工艺问题。
这么长的悬空零件尽量要求变形量小,选用铸铁为最佳,一般钢件有点不好做,变形量会很大。一般钢件最起码要调质处理,但都不会很理想。钢件先做出U形,然后热处理。铸铁件也要求有时效。
U形成形后,镗孔。这个孔要求一刀到头,不可以有第二次装夹。如材料达不到精度,可以考虑镶套,然后再一次精加工孔位。这个配合是关键,机械理论上来说,高速配合间隙大,低速间隙小。所以在加工时最好测量一下轴承。本例轴承外圈配合间隙在+0.004~+0.007即可。安装时用手指轻轻按进去为最佳。不可以用工具打进去。间隙太大,轴承会掉出来,太紧会一下就烧掉。轴和轴承都只能是轻轻进去。有条件最好是装好后做动平衡。试装好以后用千分表打跳动。12000转的转速,轴端30处跳动不大于0.002。如果跳动大,重新装配。
装配工艺,这种装配不叫装配,叫艺术。如果你能装好一个高速主轴,你是一个艺术家。

网友A:
终于等到你的答案了!
材质可不好选啊!

网友H:
我来说说....不对的地方不要见笑啊!!!
这个“东东”   哪两个轴称外圆孔   上 卧式膛床 一次装夹(精加工)有必要还可上内圆磨!

这个轴 应该可以这样-------上车床先初加工  如没有皮带轮的那头没太高要求  精加工  就夹它...顶带轮那头。一次装夹。然后再上外圆磨。配合应该是    轴称(外)过度配合 (内)间隙,哪个带轮肯定不是用  键或者销  因为轴太小了  最主要的是转速太高   用花键也不好加工   应该怎么搞我也不知道............还有楼主我不明白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啊?一般有带轮的轴应该是用来传动的,但这个轴   图上看它另一头是空的... 如果它不是 传动轴   那它又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I: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学习了

网友J:
加工工艺还真是一门大学问,我们公司的设计人员可能都没考虑过,有好多地方都是工人在制作过程中发现问题后才改进的,看来还要多多提高啊。

网友A:
看着挺简单的一个小活,可是要真正作好还真有点难
还得谢谢吴工无私的指点啊

网友K:
个人意见,用4轴加工中心一次镗2孔

网友L(2009-05-06):
不太好做

网友A:
他的这个设备对那个要求高如果加工不好这个设备就没法用了

网友M(2010-05-10):
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有作过机械加工的底子    反正我感觉 这个零件加工工艺还是不难的  关键是你选取什么设备加工的  立式钻铣加工中心 和卧式铣加工中心都能加工出来的  由于材料用铸铁 加工镗孔时转速不用很高 进给慢点不能打冷却液4-7道的配合公差及其他技术要求一刀就过了 绝对能够做到3道以内的 没有什么复杂的  轴承 不知道用多大的外径的

网友N(2012-06-27):
个人愚见,在加工前首先要保证装夹的平面度和垂直度这是必须的,轴很长而且径小,要想保证同轴度不偏只能一刀下去,版主一刀镗下去可以,镗床加工可以达到精加工,没问题,孔与轴承外圈采用基轴制,由于轴承发热系数一般大于相应的连接件,故孔径偏差量取大一点,这些根据一定的经验和查找相应的机械手册是可以找到

网友O(2012-09-26):
觉得不容易加工

网友P:
机加工的加工工艺...及加工精度...学习了...120000转...

网友Q:
轴是细轴在车床上加工留50-80丝余量调质上磨床加工到公差10+0到0.5个丝材料可用45#钢和40CR.孔加工用镗床一次镗出来工序有粗镗和精镗公差取0到-0.5个丝,如有立加工中心和卧式加工中心更好。轴承可用一端角接触轴承和别一端深沟球轴承,也可用平面轴承替代深沟球轴承。有钱两端用角接触轴承也可,轴承是P4级以上。安装轴承如有专用汽动工具更好没有用那只有铜棒了,重点是同轴度。以上个人观点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R:
日本佬生产的每分3万转那才叫工艺

网友O:
到现在我也没明白这个加工工艺

网友O(2013-02-28):
 看来加工工艺真是门学问啊

网友S:
大致加工好产品,留出1mm的加工余量,后调制处理。磨出U行槽内部平面,做为底部的加工基准面。然后磨出底部基准面。高转速的东西,轴承孔不能用线割,哪怕是慢丝。线割不算万能的,用XY两条丝杠配合出来的园,肯定没有镗床加工出来的园。一定要镗孔,粗精镗,镗刀的精度可以由光学设备调试出来。轴用外圆磨。一般的间隙0.5丝吧。
不开粗,调制的话,U型槽加工的时候,两边的耳朵会向内凹的。
我一个同事加工做1.2M的铸铁电动机端盖。圆周跳动0.5丝。哈斯的机床,瓦尔特的刀具。

网友T:
我很赞同8楼的意见。我是做设备安装调试和电气安装,很多时候设计人员根本不考虑装配人员的安装问题。他们没有实际去接触这些,不会也想不到可能出现的问题。

网友U(2013-10-12):
你这下把我问住了, 在设计这个机构的时候   材质 轴径   各种要求都是算出来,查出来的。 不是凭空想象的。 12000转/min,这要求有点高啊  直径10    会很容易变形的,需要参考机械设计手册啊。

网友V:
那么简单也要问
要不要我帮你做啊

网友W(2014-01-04):
版主真是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