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6):
想通过移位命令来实现从y0开始连续的60个输出点,从y0开始将括号内的状态(111100001111000011110000.。。。。。。1111,共60位)移到第60个输出点,有可能是隔N个开N个,我移了一下怎么到最后所有的点都变成开了,而不是隔4个开4个,每次移位前要复位吗?具体怎么实现,哪位大哥能详细的解释下吗?小弟初学,谢谢各位

网友A:
移位不需要复位的,用的什么指令
RCR回转指令就可以实现的

楼主:
我用的sftlp

网友A:
用sftlp指令是需要复位的,比如  SFTLP  M0 M100 K16 K1  ,当M0为ON时,执行一次指令M100会变为ON,再执行一次时,M101会变成ON,但此时M100仍会保持的

楼主:
因为有时候要左移的

楼主:
那就是说第二次移位之前要把m100复位?

网友A:
根据你的需要看要不要复位,如果需要就用指令复位了
回转指令也有左移或是右移的

楼主:
哦,非常感谢兄弟,我先试试看,不行的话还要请教您,呵呵

楼主:
哥们,我试了半天也不行,要么复位不了,要么就不移。。。郁闷

楼主:
我的程序
不知道咋回事,搞了几天了

网友A:
那就是你的程序问题了,用第二次移位后再去复位第一次的结果看看

网友B:
程序贴上来看一下吧;

网友C:
你可以到本论坛查下,我曾经发过这样一个程序的范例.....

楼主:
谢谢各位,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