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6):
原来他们使用单片机控制,驱动器只接PU,SIGN, CWL,CCWL,从初始位置高速80K z走8000个脉冲位移,走十个再反向发80000个脉冲回初始位置没有误差,也没有原点接近开关,现在改用FX1S控制每次回原位都会过一点?急需师傅帮助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指令呢

网友B:
速度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用的DRVI相对位置控制指令,速度是一样的

网友C:
按照你说的,命令应该没有用错,看看是不是接线稍长,有干扰脉冲了

楼主:
每发7000个脉冲驱动器显示接受的脉冲数比PLC发的脉冲个数多30个左右是怎么回事哪

网友D:
是不是干扰引起的,去检查下。

网友E:
去检查以下机械部分.看以下机械是不是有磨损.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