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6):
刚接触永宏PLC  请问各位大侠哪里有永宏PLC程序样例下载参考  永宏手册指令应用介绍的很简单 也缺少指令使用样例 学起来不方便

网友A:
它的编程手册上每个指令不是都有样例吗?你不看手册的啊~

网友B:
有几个简单的程序 复杂的没有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编程手册上每个指令不是都有样例吗?你不看手册的啊~

以上
 看过啊 介绍的简单 永宏PLC不象OMRON  三菱 到处都是教材啊 程序样例啊 永宏就比较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编程手册上每个指令不是都有样例吗?你不看手册的啊~

 以上
  看过啊 介绍的简单 永宏PLC不象OMRON  三菱 到处都是教材啊 程序样例啊 永宏就比较难找

因為永宏太簡單,至少常用的功能非常簡單,所以不需要實例,因為永宏服務還算出色,如果你有難題,自然可以打電話給你的供應商,他們會給出例子,如果他們搞不定,他們會把問題帶給臺灣人的哦。

不過永宏的銷售似乎會有一點問題,廈門亞德成為了永宏在大陸的辦事處,而范堤商貿又是他們在大陸的總代理,問題在于廈門亞德也同時銷售,這不是讓它的總代理難堪嘛~~未見過廠商如此玩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