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问题

楼主(2009-04-06):
今天给别人拆吊扇换电容的时候,发现电容有5根线
请教这种电容的接线和原理

网友A:
还没见过这种电容.发张图上来看看.

网友B:
它是有四个电容封装在一起,串入电扇电路中作调速用。改接不同的线头可改变不同的转速。

网友C:
应该是调速电容的那种吧.

网友D:
调速电容

网友E:
用来调速的电容器

网友F:
电容用来启动  接线得多少与风扇的挡有关!也就是风扇电机的扎数!

网友G:
电容怎么调速,什么原理?

网友H:
其实主要是调速的

网友I:
电容在风扇的用途是用来移相起动的,改变容量并不能改变它的速度吧。只会改变风扇的转动力矩。调速?没理由。就算硬来风扇也不会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