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求助

楼主(2009-04-06):
这么老的东西没有搞过问了别人讲没有电缆编程的。是要用面板的不知是真的吗?
是注塑机上用的想请教大家如果是用面板会有密码吗可以解开吗?我主要是想复制里面的程序又另买了一个怕以后坏掉。我拆开里面看到一个集成块应该是EPROM请问可以拿下复制吗?

网友A:
这种PLC是20年前的,编程必须用专用编程器。我有,但不能借,

网友B:
需要模块才能连接电脑的 搞过几次了
应该没有密码的
可以联系 交流

网友C:
没有密码,要用模块和SSS软件才能和电脑连接,此型号不支持密码

网友D:
只有2种方法:
1、通过PRO15手持编程器操作;
2、用电脑的话需要一个C20-LK201 LINK模块,不过这个模块的价格目前比较高;软件也要专用的;

网友D:
EPROM复制的话需要专用的烧录器;

网友E:
知道工艺的话,换个PLC得了。

网友F:
如果你只是想复制EPROM芯片,搞单片机的都可以搞定,芯片能不能找到另说。
建议你租个编程器读出程序做备份,以备万一PLC坏了可以很快搞定。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同仁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用手持编程器可以读出PLC里的程序然后断电之后写入到另外一个PLC里面吗?还是要读出抄下来再一步步写到另外的PLC上?

网友B:
可以一步一步 读
或者租用我们的编程器
呵呵

网友G:
是要读出抄下来再一步步写到另外的PLC上的,集成块EPROM可以拿下来的,里面的程序也不会坏的,  我就是从这个老式的C20开始学起PLC的, 如果需要扩展机 连接电缆  编程器  EPROM块的联系我,  jinwei790310@126.com

网友D:
呵呵;用手编只能一行行读出,再一行行写入另一台;

网友G:
呵呵  是啊,太麻烦了,都这年代了 楼主怎么还用这个C20的啊, 我们的设备都还是1984年的就用这个C20的了  现在都淘汰了.  不过当时的价格可不便宜啊, 一个手编就可以买个本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