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求助电流型的电压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4-06):
SOS)-求助电流型的电压互感器的问题

我们组在开发一款本安型智能阀门定位器的控制系统

是基于HART协议的传播方式,4-20mA的信号,低功耗,而且需传播1km之远

现在遇见一个瓶颈,还请各位牛人大侠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我们实现HART协议的器件是HT2015芯片,其datasheet里面有一个实现它功能的电路
电路里有需要用到一个电压互感器

我的理解是,这个电压互感器的作用是隔离HT2015与外部信号的干扰

所以它的电压(电流)比应该是1:1的,所以我选择了电流型的电压互感器(电流比为2mA:2mA)

此时,互感器的一次侧的一端是HT2015是输出的峰峰值为500mV的电压信号(梯形波),频率为

1200Hz
一次侧的另一端接得是1.235v的恒电压,一次侧的两端也能检测到很完美的信号(梯形波)

但问题出现了:在二次侧丝毫检测不到任何信号(二次侧并了个100欧的电阻用示波器进行检测)

各方面要求我们都按照datasheet里面走,也遵循了电流型的电压互感器的说明书(一次侧串250欧

的限流电阻)

我实在是找不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这个现象呢?

在这里向各位请教了,请不吝赐教啊!

图片如下

网友A:
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必需俱备两个条件,电压和电流才能互感,一次侧电压和电流本来就小,你串的电阻250欧到一次侧你算一下到达电阻出端是多少,不就道了-全被电阻消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