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6):
哪位高手指点, omron 型号为CQM1H-cpu21,我想自己接个和电脑连接的编程数据线,但不知道接法

网友A:
RS232口空闲的话用XW2Z-200S-V,这个电缆本论坛能找到做的办法;

那个编程口的电缆就不要想自制了;

网友B:
绝对能用,用了几年了,omron PLC& 触摸屏 对通用电脑连线!!

Omron 触摸屏 PLC   ←→  PC 电脑连线

2   ----------------------------- 2
3   ----------------------------  3
9   ----------------------------- 5
5   ----------------------------  7
4   ----------------------------  8

网友A:
呵呵;RS232口只有在对应的通讯设置相符的情况下可以与电脑连;
如果与其它终端通讯,那么设置会被更改,这时是不能与电脑连上的,只有用编程器或通过编程口修改后才可以;

楼主:
谢谢了.我已经接好了..还是要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