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功能

楼主(2009-04-06):
带AVR功能的变频器,其中所谓AVR功能是指什么啊,请达人具体点说明

楼主:
...怎么没人跟的啊

网友A:
FWM变频调速已成为异步电机最主要的调速方法,变频器在50Hz以下。设定V/F为一恒定值。也即恒力矩输出。变频器在拖动大容量风机、水泵之类负载中,经常会发生过载(或过流)跳闸,究其原因,是母线电压瞬时跌落造成此现象。变频嚣的“AVR功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网友A:
AVR电压自动调整功能

  变频器根据电压反馈,自动调节输出电压,使其不受电网电压和负载变化的影响,保护电机免受因长期电压过高而导致的绝缘损伤或磁密过高而引起的铁芯过度发热。

网友A:
教你一招:在百度上输入:什么是变频器的AVR功能?然后回车。相关的信息就出来了。哈哈哈

网友B:
AUTO VOLTAGE  REGULATE自动电压调节

网友C(2014-08-18):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招:在百度上输入:什么是变频器的AVR功能?然后回车。相关的信息就出来了。哈哈哈
又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A:
嗯?09年的帖子呀,被顶起来了。

正好,现在不是经常有人在问,变频器真的省电吗?之类的问题。09年其实就已经给出答案了。那就是变频器的AVR功能,可以使电机工作在稳态的最佳效率状态。这是工频直驱所做不到的。也就是,在频率稳定状态,变频器的供电电压是经过闭环调节的,用多少给多少,绝不浪费能源。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大小,完全取决于负载(在保证了基本的无功励磁状态下)。而工频就做不到了,50Hz下,电压380V供电是固定的。全部加在了电机输入端。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能效比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