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数问题

楼主(2009-04-07):
我们厂的电炉的安培问题。
主变压器的安数表显示每项电是200A
到配电盘分两路走电。每一路上用600/5的表测试单根线显示是300A
测量电炉丝单根是80A
电炉总共是12跟丝,
问下要是按12跟丝算每根80A*12根那是不是应该是 960A,
在电盘上要是每根300A×6根是不是1800A
可是变压器上的3路线怎么就显示每项200A
电炉丝,每小时每根标称是33.3千瓦。
求解到底多少A电流,每小时要用多少度电

网友A:
问题没有看明白,楼主能说清楚点不

网友B:
也是没看明白,多少伏的?

网友C:
12根是安装在三相上的,每一相只有四根

楼主:
我们厂的电炉的安培问题。
主变压器的安数表显示每项电是200A
到配电盘分两路走电。每一路上用600/5的表测试单根线显示是300A
测量电炉丝单根是80A
电炉总共是12跟丝,
问下要是按12跟丝算每根80A*12根那是不是应该是 960A,
在电盘上要是每根300A×6根是不是1800A
可是变压器上的3路线怎么就显示每项200A
电炉丝,每小时每根标称是33.3千瓦。
求解到底多少A电流,每小时要用多少度电

解释下,我现在知道我们的变压器型号是S10-M-10000 35 10000kVA 6.3kV 909.6A
然后我的变压器控制盘的互感器是600/5。0.5级的。3相火电测的数值都是在200A往上一点。
出来变压器后到配电盘上分两路,都是用的630的空开和交流,在配电盘上 用600/5。0.5级的互感器 测其中的一根火电测出的数值是300A。(如果一项火电是300A那么我配电盘上出来的是6根火电我的理解是 用300A*6GEN )

楼主:
解释下,我现在知道我们的变压器型号是S10-M-10000 35 10000kVA 6.3kV 909.6A  400付的.

然后我的变压器控制盘的互感器是600/5。0.5级的。3相火电测的数值都是在200A往上一点。
出来变压器后到配电盘上分两路,都是用的630的空开和交流,在配电盘上 用600/5。0.5级的互感器 测其中的一根火电测出的数值是300A。(如果一项火电是300A那么我配电盘上出来的是6根火电我的理解是 用300A*6根那就是1800A啊)然后到了电炉丝上我用万用表测的单根炉丝是80A,总共是12根炉丝.(我的理解是用80A*12根炉丝那应该是960A).所以我就迷糊了,不知道到底这个炉是多少安电流了,我用的300的铝线带的炉丝,线的表面温度是4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