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请教大哥们了!!!

网友A:
不一定
如果有电器短路的或用电过大时会跳闸

网友B:
如果长时间过载的话就会跳

网友C:
烧焊机会最大

网友D:
因为是共用电,如果超负荷用电空开自然会跳。

网友E:
总用电量加起来超过断路器的能力,就会跳闸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的,楼上说的清楚明白

网友G:
超负载会跳

网友H:
空气断路器不带漏电脱扣器时,过载或者短路时会断开;带漏电保护脱扣器时,有人触电或者漏电时也会跳闸.

网友B:
其实空开都是一户一个啊!一个总的
要是旁边有人用电跳闸也不会影响你的

网友I:
如果过载的话就会跳

网友J:
会的,装修的用电量大会可能导致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