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我的西门子S300 数字量输出模块,输出指示灯不亮,但是有输出,从触摸屏上现实应该是没有输出信号。我把输出模块更换了一个(接线端子板没换),还是一个故障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另换的一个是新的吗?
是的话可能是端子内部有短路了;

网友B:
监控数字量输出模块的数据就知道有没有真正的输出了,再把监控到的数据与输出的数据(可测量一下)做个比较就知道是模块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C:
这种现象只能一个一个换了,试试了。

网友D:
也许端子内部有短路现象

网友E(2009-06-01):
是不是继电器触点烧到一块了?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我吧详情说一下哈!监控的时候,没有输入,但是模块上有,应该有,后来,我就把输入点换了一个,就好使了,但是过了几个小时,又不行了,不知道怎么不行的,同样的问题, 但是过一会又好使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旋钮的两个位置,应该说来一个有信号,一个没有信号,但是两个都同时出现信号。真搞郁闷了。

网友G:
应该是接线端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