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Kinco伺服在模切机上的应用

关键词:伺服驱动器、总线、调节轮、卷绕轮、摆丝轮、跟随

   模切机系统是一个对电机的动态响应要求很高的一种机械设备,要求伺服系统能够提供非常快速的动态响应能力和精确的定位能力。我们所做的这套系统是就是根据ED伺服驱动器和电机所具有的高动态响应能力来实现,同时还采用了ED伺服内部所具有的编程能力,还把系统中以前所使用的具有高速脉冲输出能力的PLC换成了一般的普通PLC,为客户节约了成本。下面是我们驱动器的一些功能特点:

   1、全数字化的速度和位置控制功能,并提供位置、速度和扭矩的控制功能,具有很高的动态响应能力;

   2、灵活多变的跟踪控制方式,提供高灵敏度的跟踪效果;

   3、可编程控制的数字输入输出;

   4、可监控电机短路、电压、温度、编码器、位置跟踪和电流过高等故障;

   5、可通过RS232、RS485、Profibus、CAN通讯口进行参数设定;

   因此我们的伺服驱动器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下面大致介绍下这套系统:

一、模切机机械机构简图

二、设备工艺

   1:伺服电机拖动塑胶薄膜的运行轨迹。如下图:

   工艺说明:有两种主要的切膜方式。

   1:光标切膜:就是如上面的运行轨迹一样,S1区进行跟随,然后进入“寻找色标”区,等待色标,当检测到色标之后,进入定位模式,走一个定长。

   2:程控切膜:就是每次都有一个设定好的长度。程控切膜又分为两种。1:定长切,就是每次切的距离都是一样的。2:变长切,就是事先设定好多个长度,然后按照设定的多段长度来切。

   3:还有一些结合运用的。如:光控+程控。就是第一次切用光控来定位然后用程控来控制,但这都是一些功能上的应用在这里就不具体说明。

三、运动轨迹控制要点

   变频器来控制“模切头”。因为变频器最快50Hz,可以控制模切头300inc/min,所以伺服控制器,也要300次启停/min。因为在模切头在切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拖动的。所以伺服运行时间是当模切头碰到“提升感应器”开始运行,然后在模切头碰到“顶部感应器”之前完成拖膜。如果在模切头碰到“顶部感应器”的时候还没有收到伺服的“拖膜完成信号”就认为拖膜的速度太慢,就要报警。

四、伺服程序编写

   光控流程:先进入“速度模式”,同时比较运行距离,当运行距离超出了S1,就启动快速捕捉口来捕捉色标,1如果捕捉到色标就将速度模式下的速度(60ff0020)发送给伺服的定位模式的最高速度(60810020),然后进入绝对定位。定位到达后out1输出。2如果在最大允许运行长度内没有发现色标,就out2输出,并且伺服停止。

   Din1触发启动,调用seq10

Seq10(将当前位置+S1来设定触发快速捕捉口的位置,同时将比较器1和比较器2停止)

   21A00120             60630020

   21A00320             80000      (S1长度,HMI设定)

   21A00410             1

   21A00220             21800420

   21810610              0         (取消比较器1)

   21820610              0         (取消比较器2)

   21180008              F

SeqF(设定:如果在“每次运行的最大长度”内都没有找到色标,电机停止,然后报错)

   21A00120             60630020

   21A00320             100000       (每次运行的最大长度,HMI设定)

   21A00410             1

   21A00220             21810420

   21180008              11

   Seq11(先进行匀速运动。)

        60600008             3

        60FF0020            10000

        60830220             1600000

        60840220             1600000

        60400010             F

        21180008             13

   Seq13(开始比较器1,比较实际位置,判断是否开始触发快速捕捉口)

        21800120             60630020

        21800220             0

        21800320             FFFFFFFF

                             (21800420在seq10已经设定)

        21800520             5

        21800620             8014

   Seq14(开始比较器2,比较实际位置,判断是否超出“每次运行的最大长度”同时触发快速捕捉口)

        21810120             60630020

        21810220             0

        21810320             FFFFFFFF

                             (21810420在seq0F已经设定)

        21810520             5

        21810620             8020(超程跳转seq20)

        21C00110             8015(快速捕捉口开始触发,等待N信号)

            21C00220              0

       Seq15

        60600008             1

        21A00120             20110520(将3模式的速度放到1模式中)

        21A00410             0       (copy)

        21A00220             60810020

        607A0020            10000(检测到N信号后要多运行的S2长度,)

        60400010             F

        21810610             0(取消超程比较器2)

        21180008             16

   Seq16

        60400010             5F(进行相对定位)

   Seq20(超程报警输出)

        21600520             01 (out1输出,因为我在输出进行了设置,见程序)

        21300110             8021

        21300220             1000(延时1S)

   Seq21

        21600520             00 (out1停止输出)

   程控就是不断的更改定位长度。在这就不写了,见程序。

五、电器图

六、调试情况

   下图是光控300个/min的时候采集的伺服运动曲线:

七、总结

   由于伺服内部可以进行编程,因此就避免了编写复杂的PLC程序,同时还减轻了PLC的负担,可以换成一个很小的PLC,另外KINCO伺服还可以通过模拟量输出接口去控制变频器,更加减小了系统成本。目前该模切机完成300个/min的速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精度完全满足客户的要求,经过2个月的试机,客户对ED伺服的稳定性很满意,没有出现任何故障。模切机这样高速启停设备(基本上60个/S),模切头基本上都不会停下来让伺服来运行,当伺服停止之后才重新启动,这样会造成整个系统的效率降低。类似这样的设备还有高速制袋机,套标机等等,都是要求每分钟几百个的设备,目前Kinco伺服已经在这些场合广泛应用。

楼主:
三菱运动控制器在小型辊锻传送系统中的应用
厂商: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作者:张金波
领域:运动控制 发布时间:2009-04-05 12:16:43 点击数:17
一 概述

   辊锻传送系统是锻造行业应用较多的系统。该系统由辊锻机,机械手传送机构组成,替代传统的自由锻,人工送料系统。辊锻传送系统提高了自动化水平,提高产品质量精度,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节约成本。本文介绍的辊锻传送系统应用于某五金厂。

二 辊锻传送系统结构

   辊锻传送系统由辊锻机,机械手传送机构组成。其中,辊锻机由上下两个压轮,模具组成。模具固定在上下两个压轮上,由滚轮带动实现对产品的锻压。滚轮由两台15K伺服电机同时转动实现模具同步滚压。机械手传送机构由机械爪转动轴,X方向送料轴,Y方向工位移动轴,底盘旋转轴以及部分定位传感器组成。具体如下图:

三 控制流程

   辊锻机由两台MR-J2S-15K B4及HA-LFS15K14驱动。上下压辊同时启动,保持同步;机械手传送结构主要由四台MR-J2S-700B及HC-SFS702驱动。上下压辊启动由X轴方向送料到位检测,机械瓜夹紧信号及压辊零位信号启动。每工位转动一圈,回到原点,压辊转动过程中X轴伺服OFF,处于自由滑动状态,自由滑动到位一检测信号接通(送料到位信号断开)后,X轴伺服ON,Y轴启动,由第一工位运动至第二工位,二工位检测信号接通,机械爪旋转轴旋转一定角度后,X轴启动快速行进至二工位,到位检测信号接通,X轴伺服OFF,处于自由状态,上下压辊启动。如此,进行三工位,四工位辊压成型。四个工位结束后,Y轴返回一工位,机械瓜旋转轴返回原角度;底盘旋转轴转动一定角度,旋转到位检测一接通,机械爪松开,成型产品被送入传送带。机械爪松开后,底盘旋转轴继续旋转一定角度,旋转到位检测二接通,自动送料系统开始送料,有料检测接通后,机械爪抓紧;夹紧信号接通,底盘旋转轴旋转至原始位置,周期工作开始。

四 控制系统

   整个控制系统由6轴组成,压辊轴功率较大;从性能稳定性考虑,我们选用两台MR-J2S-15KB4及HA-LFS15K14驱动上下压辊;四台MR-J2S-700B及HC-SFS702驱动机械手传送结构。控制系统选用多CPU系统:Q02CPU+Q172CPUN,Q172CPUN最多可以控制8轴,编程方便简单。用SSCNET总线与伺服放大器进行连接,方便可靠。具体参见下图:

五 主要输入输出信号列表

六 运动SFC程序

   运动SFC程序(包括系统参数的设置等)采用MT Developer编写,整个程序分为主程序,自动运行,手动运行三部分。SFC程序采用自动运行方式,用外部输入信号作为触发器来启动伺服程序。多CPU 系统设置时选择2个CPU,刷新地址采用自动刷新,不必设置地址;伺服单位系统选用脉冲单位。 程序工步流程图如下:

   多CPU系统设置参考如下:

   Q02CPU设置:

   Q172CPUN设置:

结束语

   本控制系统采用三菱性能优良的运动CPU系统,通过使用高速串行通信方式,运动控制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可以快速连接,简化接线。软件避开烦琐的参数设置及控制程序,采用运动SFC程序,实现复杂的伺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