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9-04-07):
请问三菱PLC型号是FX2—48MR是不是有个选择输入电压类型的选择端子

网友A:
没有;
这个输入是输入端与COM短接时有信号;
如果是-ES或/DS的后缀,可以选输入端的极性;

网友B:
三菱的对应这个跳线的端子号通常是"S/S",看下PLC上有没有这个,就基本能判断出有没有这功能了

网友A:
FX2-48MR输入公共端是COM,不能选择;
FX2-48MR-ES或FX2-48MR-DS输入公共端为S/S,可以选极性,但电压都是DC24V的;

网友C:
三菱这个型号没有选择电压的,只能用DC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