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地电压过高问题

楼主(2009-04-07):
220V隔离变压器输出侧零地电压过高,达到了80多V是怎么回事呢
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急盼,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回一下贴呢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隔离变压器对地没有通路,应该是没有电压的,是不是有线碰到地上了

网友B:
检查一下地线有没有接好,测试接地电阻

网友C:
检查接线头,看是不是在一起。

楼主:
这个220V隔离变压器的输入侧只有两个接线柱,输出侧有三个接线柱
经检查线路已接好,输出铡的地线也接到接地排去了
由于输出侧与输入侧无线路的物理连接,现在能不能把输出侧的零线和地线进行短接达到消除零地电压的目的

网友D:
据我所知,隔离变压器输出侧的AC220V的两个接点是不能接地的,接地的是变压器铁芯,而且要和公共接地网良好相连.如果你把输出零线接地就没有隔离变压器应有的安全隔离功能了.

网友E:
据我所知,隔离变压器输出侧的AC220V的两个接点是不能接地的,接地的是变压器铁芯,而且要和公共接地网良好相连.如果你把输出零线接地就没有隔离变压器应有的安全隔离功能了.你说有80多V电压,是不是输出端同电芯绝缘不好,你用兆欧表测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隔离变压器输出侧的AC220V的两个接点是不能接地的,接地的是变压器铁芯,而且要和公共接地网良好相连.如果你把输出零线接地就没有隔离变压器应有的安全隔离功能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