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请问各位朋友:
15km的长距离通信最好选用什么通信方式?RS485加多级中继器是否能满足要求?但是这样的话是否会影响通信的准确度和减弱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谢谢各位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A:
中间可用信号转发器,对数字信号放大整形

网友B:
RS485加多级中继器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如果用can总线加中继器能否很好达到要求?

网友C:
好长的距离,可以考虑用光纤联网或是无线通信

网友D:
可以用多级总路线通讯方式

网友E:
485中继肯定行,不过要用改良的中继器,否则中继太多,信号畸变,无法识别

网友F:
我用单模光纤做过,没有问题,其实你用以太网也可以做,主要看你对数据的时效性要求高不高了,用CAN的话成本很高,并且距离最多600M

网友G:
用CAN可以的,速率放低一点,15Km加一个中继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情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H(2009-05-20):
可以用无线数传,但可靠性不是绝对有保证。
如果用有线,只能用光纤,这个距离单模、多模都行,但建议用单模光纤,一个是性能好、一个是价格低。
你需要买个转换器,以太网、485(DP)、CAN都有转到光纤的转换器,但以太网的价格最低、性能最高,而且到处都能买到(很多牌子)。

网友I(2010-02-26):
profibus dp走光纤 现在国内可以替代进口的profibus dp总线光纤传输(西门子的OLM链路模块),在成本上有了很大的优势。

网友J(2013-10-23):
光纤联网

网友K:
传输只能用光纤或无线,至于什么通讯协议,什么设备,要根绝你的设备支持哪种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