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程序

楼主(2009-04-07):
请帮忙分析T0定时器工作一次后,接点翻转,还能不能再次定时?C1计数器怎样工作?

网友A:
t0一分钟动作一次,c10如果接通,给c1一次脉冲,然后t0又开始定时,只要不停电,16小时(960分钟)后,c1动作。中途停电,要看c1的数据是否变动就及时保存,不然来电要从零开始。

网友B:
可以再次启动的,只要前面的线圈接断开后再接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