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以前做的系统都只需要CPU226和K-TP178通讯就可以了,现在因要求提高,需接入已有的上位机系统,因以前没接触过和上位机通讯,现在求助相关通讯实现方法。
   系统目前是由CPU226和K-TP178控制,如要将系统接入对方已有的上位机系统需要怎么做?cpu226有两个端口,现空余PORT1,请问需要采用什么通讯协议,直接拿ppi电缆可行不?
   先谢谢了~!

网友A:
對方已有的上位機系統?什么系統呢?Windows?Linux?Unix?觸摸屏?或許是一輛汽車?

天知道~

网友B:
你就开放一个ppi接口或Modbus slave接口给上位机,剩余的让上位机自己去做吧。

网友C:
楼上的的广告怎么做到这里来了!
上位机的通信还要看是什么组态软件!你只要将226中的系统块的通信口1的地址和波特率,以及所需读写数据的地址和数据格式告诉用户,上位编程人员应该知道怎么编程。

楼主:
谢谢ersacn的回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