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松下PLC:FPX-c30t,内置4路脉冲输出是不是固定在Y0-Y3?可不可以更改到其他的输出点呢?因为,现在有一个这个型号的PLC,发现没有输出的情况下,Y3和COM之间有3.5V的电压,有输出的情况下也一样是3.5V,我想是不是这个输出点坏了呢?

网友A:
y0-y1, y2-y3,y4-y5,y6-y7
连号为一组。
晶体管PLC的输入是0V.端子上写有一个(-)负号的接负极。(+)正号的接正极。
COM是内部输出的0V.

网友B:
高速脉冲输出对应的点是不能更改的;
这个贴在别的网上也发了吧;

楼主:
你说的一组意思是YO,Y1分别是脉冲和基准电压么?还是说一个是脉冲,一个是方向呢?

楼主:
意思就是说,我如果用内置的4路脉冲输出,就需要占用Y0-Y7,并且不能更改位置是么?

网友B:
是的;4路全用就要占用Y0~Y7;

网友A:
但是如果没有方向的话,Y1 Y3  Y5   Y7 可以做其它用途

楼主:
现在我的Y3,坏掉了,就是说是方向那个点,可不可以用其他点代替呢

网友B:
Y2的方向就是Y3,不能更改成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