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7):
我有一台机械,原本是用行程开关控制,由于经常撞坏。我想用接近开关代替,是感应铁柱,我测它输出是电压28V,请问各位师傅什么型号接近开关比较好用的,不过要求它反应速度要快,谢谢

网友A:
型号很多,到销售商那咨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样的普通电感式接近开关多了去了
另外你要注意一下电压等级,是几线的

网友C:
呵呵;很多接近开关电压DC10V~30V的;
注意尺寸及感应距离;

网友D:
感应铁是干簧开关,你要搞清楚是AC还是DC ,是DC的话是正输出还是负输出。正输出的你买PNP的负输出你就要买NPN的,电压是DC10V~30V;是交流的你就买交流的接近开关(只有2根线)接近开关直径越大感应距离越远。

网友E:
找到接近开关的信号线就可以了,注意电压是否与行程开关一致

网友F:
接近开关有时不一定能够代替行程开关  行程开关 关键是要调好  电控也要做好 尽量双互锁

网友G:
接近开关有直流的也有交流的,有三线的也有二线的,直流的电压有:10~30V,交流的电压有:90~250V,你可以根据控制现场的需要选择。

网友H:
普通三线直流24V的就可以了,注意最好用常闭的,这样坏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I:
8楼的讲的够全了.就照这样选吧

网友J:
基本以上楼主都说完, 其实最主要的自己去看看就可以,好好选择,根据要求来就行

网友K:
公司主营:工业用高压磨粉机、鄂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振动筛、冲击式破碎机(制砂机)及相关行业普通机械的加工、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公司简介:上海建冶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是从事建筑用矿山机器,冶金行业用工业磨粉机制造、研发、销售的国际型专业化企业,公司的产品已在东南亚、欧洲、非洲、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使用。公司生产的破碎筛分以及各种型号磨粉机等普通机械技术性处于国内同类产品领先并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近年来我公司在吸取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优化设计,采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工艺,制造出了以硬岩反击式破碎机、颚式破碎机为核心的破碎筛分成套设备,成为国内外建筑行业以及高等级铁路、公路的首选设备。公司生产的各种型号磨粉机,设计新颖、研磨效率高、能耗节省与同类产品相比具有创新性,是冶金行业及各种矿物粉磨的理想设备。
公司:上海建冶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金桥路1389号金桥大厦(工厂地址:东胜路1155号)
Email: shjy5201@yahoo.com.cn      网址:http://www. china-shjy.com
QQ: 292300991                   MSN:  shjy5201@hotmail.com
传真:068-021-50326169          电话:021-50325201   13585988563

网友B:
感应距离这个参数也很重要

网友L:
建议好好考虑一下再更换,接近开关有时候的确没有行程开关可靠。
沾了东西就有你哭的了。

网友M(2009-05-25):
如果是直流电源,选型时要注意是NPN输出还是PNP输出。

网友N:
说说我的经验:
1、不管是交流、直流,都选两线的,千万别选三线。交流一般都是两线的,但直流两线、三线都很常见。直流三线的三根线是直流电源的+、-和输出(PNP或者NPN)。我们的高炉上用了大量的直流三线接近开关(我选的,因为抗干扰能力强),但长期使用后发现个严重问题,就是接近开关会损坏(什么东西都可能坏),如果坏的巧了,会造成直流电源短路(线路问题也可能引起电源短路),而我绝不可能给每个接近开关配个开关电源,结果就是影响N多的设备(因为没电了)。
2、如果原来是用的直流接近开关,两线的坏了可以直接换新的两线的,三线的坏了也可以用两线的代替(不管三线的是PNP还是NPN,反正两线的是不用管它内部是PNP还是NPN)。
3、接近开关的品牌,我们用过的还是图尔克的好,但是太贵,请大家推荐几个牌子吧。

网友O:
形成开关会撞坏?近接开关也不会撞坏吗?请考虑下
接近开关的感应距离是有限的!
怎么不考虑装光电开关呢?

网友N:
光电开关的维护比较麻烦,接近开关不能做精确定位控制,但感应距离还是有长的,我们用的最长达到60mm。

网友P:
撞坏行程开关说明你的刹车时间不对,不是行程开关的问题

网友B:
动作灵敏就好

网友Q(2009-07-05):
三线的怎么接线?????   8楼高手能告诉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