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通讯被干扰

楼主(2009-04-07):
做一个伺服器,用以太网与计算机通讯
当没有投入220V交流电时,通讯一切正常
投入交流电但是不使能电机时,通讯也还正常
使能电机(闭环)后, 通讯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如果通讯负载比较高的话,计算机会失去和伺服器的通讯。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谢谢帮忙

另外,如果把数字地不接底座(大地),伺服器和计算机的通讯根本无法建立,是不是伺服器上的以太网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失望啊,没有人指点指点么?
大侠在那里?

网友A(2009-05-20):
告诉你个绝招:
买两个光纤收发器,一个放在伺服附近(越近越好),将伺服的以太网转换成光纤(单模、多模都行),用5米(或更长)的光跳线连接到另一个光纤收发器上,将原来的网线插到这个光纤收发器的铜口,连光缆都不用,OK了。
如果还有干扰,就把光纤收发器一个放到伺服端、一个放到计算机端(或者交换机),中间用光缆连接,但这就需要熔接了。这种方法绝对可以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B:
1、同意3楼换光纤以太网通讯
2、把伺服的供电电源与计算机的隔离开,用好一些的以太网的外屏蔽接地,应该也行。

网友C:
改用光电耦合

网友D(2009-06-28):
220V交流电属低频干扰!低频干扰的确要远比高频干扰难解决得多。

解决低频干扰的办法还可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铠装)屏蔽来改变磁通。

如给传输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防雷(雷击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也属于低频干扰)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网友E:
解决电磁兼容的问题 你可以选用工业以太网设备

网友F:
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http://www.232485.com了解更多产品的详细介绍
联系人:向小姐
电话:027-62425625
传真:027-51518048
QQ :735568869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关东科技园
MSN/E-MAIL :boshika@hotmail.com

主要优点:
1.OPT232[S]-9只需要RXD、TXD、GND即可无须供电
2.OPT232[S]-9是世界上最小的RS-232/光纤转换器
3.OPT485、OPT485S为RS-232/RS-485/RS-422通用
4.OPT-CAN是世界上第一款无须任何设置的CAN/光纤转换器

用鼠标右键点击各种产品型号并且选择“目标另存为”可以下载各种产品说明书(.pdf格式文件) 型 号 功 能 特 性
 OPT22[S]     微型串口双环冗余光端机(多模[单模])  适合环形光纤组网、5V供电
OPT35EX[S]   通用串口/光纤中继转换器(多模[单模])  适合总线形光纤组网、5V供电
 OPT14HUB      1路串口光纤扩4路光纤集线转换器  适合星形光纤组网、5V供电
OPT485-9  微型通用RS-232/RS-485/RS-422/光纤转换器   5V供电,DB-9/DB-9外形
OPT232-9   微型无源RS-232/光纤转换器(多模4Km)  只需收发地三线、无须供电
OPT232S-9   微型无源RS-232/光纤转换器(单模40Km) 只需收发地三线、无须供电
OPT232V9 无源有源通用RS-232/光纤转换器(多模4Km)   兼容OPT232-9、无源/5V供电
OPT232TLS    微型RS-232/TTL/光纤转换器(单模40Km)  支持RS-232、TTL、5V供电
OPT232TL    微型RS-232/TTL/光纤转换器(多模4Km)  支持RS-232、TTL、5V供电
OPT2322[S] RS-232/2路光纤转换器(多模[单模])  5V供电,一路串口两路光纤
OPT485 RS-232/485/422/光纤转换器(多模、4Km) 5V供电,RS-232/RS-485
/RS-422通用
OPT485S RS-232/485/422/光纤转换器(单模、40Km)
OPT232AL[S]      全信号RS-232/光纤转换器(多模[单模]) 5V供电, 多传RS-232握手信号
OPTU232SL1        USB/串口光纤转换器(单模)              无须供电
OPTU232L1        USB/串口光纤转换器(多模)              无须供电
OPT232EX[S] RS-232/光纤中继转换器(单模[单模]) 适合总线形光纤组网、5V供电
OPT485EX[S] RS-485/光纤中继转换器(多模[单模]) 适合总线形光纤组网、5V供电
OPT-CAN[S] CAN/光纤转换器(多模/[单模]) 无须软件设置、5V供电
OPT-CANEX[S] CAN/光纤中继转换器(多模/[单模]) 自动适应所有协议、5V供电
OPET232L1 以太网/串口光纤转换器(多模)          5V供电
OPT485MS         单模/多模串口光纤转换器  5V供电